VHDL设计组合电路,modelsim时序仿真中途输出不动态X

楼主:
vhdl语言设计3-8优先编码器,编写testbench使用modelsim时序仿真开始正常,中途出现不定态X(功能仿真完全正确),如何解决?需要改动testbench吗?(testbench中已经对与输入端口对应的信号赋初值0,激励产生进程也已设置复位信号)此外,组合电路的testbench需要设置时钟信号与复位信号吗,还是只有时序电路需要设置?谢谢各位。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A:
第一张图是时序仿真开始前,显示输出b,eo,gs均是U,第二张图是仿真中途出现不定态X,第三张图是信号赋初值的情况,最后一张图是激励产生进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是时序仿真开始前,显示输出b,eo,gs均是U,第二张图是仿真中途出现不定态X,第三张图是信号赋初 ...

 根据你发出来的内容,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发出来的内容,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那么请问如何在testbench中对输出端口初始化,在一位全加器图中显示了输出端口cout,sum状态是U(未初始化)?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波形是红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请问如何在testbench中对输出端口初始化,在一位全加器图中显示了输出端口cout,sum状态是U(未初始化 ...

那你可以尝试修改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