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ws2811的8位全彩LED模块

楼主:
请教大神:

0.5us怎么延时?用time.sleep(0.0000005)?

time.sleep_us()里面不能用小数

C语言里看到别人都是用__nop()的,Micropython里没有吧?当然这样延时并不精确,控制多个LED的时候会不正常的。

有人说用SPI的DMA模式,MciroPython好像也没有吧?

请教WS2811怎么控制?

鎵规敞 2020-05-09

网友:
在micropython中,nrf/esp8266/esp32内置了WS2812驱动,可以通过NeoPixel库直接使用,大部分GPIO都可以驱动。

STM32中没有直接集成,但是网上有通过SPI的MOSI引脚驱动的程序。

网友:
 官方的例程

  •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 from neopixel import NeoPixel
  • pin = Pin(0, Pin.OUT) # set GPIO0 to output to drive NeoPixels
  • np = NeoPixel(pin, 8) # create NeoPixel driver on GPIO0 for 8 pixels
  • np[0] = (255, 255, 255) # set the first pixel to white
  • np.write() # write data to all pixels
  • r, g, b = np[0] # get first pixel colour

网友:
首先谢谢大神。

本来是想按官方文档的时序写驱动,可是发现怎么写,都只能点亮灯,不能灭。

百度了很多人的程序,大家都说这个延时掌握不了,或者说MicroPython根本做不到毫秒级以下的延时。

本着死磕的精神,去研究了下单步执行的时间。

我做了个1000步的循环,里面就做一个操作(置低电平),结果是9111毫秒,也就是平均每步要用9毫秒,

WS2811要做0.5毫秒的延时,根本做不出来,所以全部做成1码了,所以灯只亮不灭。

所以这条路只好放弃了。

网友:
找了个WS2812的驱动,用SPI的MOSI脚发送数据,可以完美控制。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