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2000系列DSP Bootloader CAN在线升级程序和忘记CSM密码解密技术

楼主:
  • 视频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yNzUyOTcwMA==.html

网友A:
哈哈,看出来是楼主直接手动加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出来是楼主直接手动加字了。

是呀是呀、因为我比较懒😂

网友:
有bootloader,自己把自己擦掉就解密了。

网友:
不是哦,DSP解密我并未制作教程。就算有bootloader,若程序加了128bit密码,那么要擦出FLASH程序或数据,也是得先解密才行。

网友:
用SCI是不是也可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