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TWS耳机充电盒拆机

楼主:
又拆了一个TWS耳机的充电盒,给大家参考。这个比9.9元的那种复杂一点,支持磁吸充电、电量显示、USB输出。

这个充电盒比较容易拆,通过四周的6个卡扣固定,用指甲就可以轻松拆开。上下盖没有使用磁吸,而是弹簧卡扣方式。

充电板正面,可以看到电源管理芯片、USB插座、弹簧针等

充电板反面,有显示板的FPC连接器以及一颗打磨了的芯片,估计是一个低成本的mcu。

显示板没有用数码管,使用了多个LED,比数码管更省空间。显示板上没有芯片,通过6pin的FPC排线控制。

网友A:
这么多led是直接用io口来驱动的吗?感觉这样完全不够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led是直接用io口来驱动的吗?感觉这样完全不够用啊。

数码管内部也是LED,二者完全可以一致。楼主帖所及其实依然是数码管,只是封装不同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led是直接用io口来驱动的吗?感觉这样完全不够用啊。

每个LED用单独的GPIO肯定是不够的,一般都是用扫描方式,甚至用复杂时序以节约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