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设计的电路输出纹波这么大?

楼主:
如下图所示,PWM占空比为50%,放大倍数2倍。A点纹波20mV左右,但输出时纹波达到600mV。这是为何?谢谢!

网友:
信息量太少。

“PWM占空比为50%”,频率多少?幅度多少?

“A点纹波20mV左右”,什么样的波形?频率是否与输入端(R31左端)相同?

“输出时纹波达到600mV”,频率是否与R31左端相同,波形是否与A点相同?

网友:
先观察电源纹波。

网友:
看看大神是怎么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