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简单视觉小板(识别二维码,数据矩阵码,apriltags,圆方形状检测)

楼主:
    楼主前阵子帮别人开发了个简单低成本的二维码识别方案,使用STM32F407VET6+OV2640方案,成本估计不超过30,后来楼主觉得不够过瘾,在其192Kram的情况下,多加了二维码,数据矩阵码,apriltags,圆方形状检测等简单的识别,不过由于ram受限,识别的最高分辨率也只是240*160,还有90多k ram可供二次开发。楼主使用的交互方式比较简单,用USB的CDC设备虚拟串口与PC交互,利用楼主做的上位机进行显示。样板大小跟esp32-cam一样,外扩了CAN,spi,usart,iic接口。。工程由stm32cubemx生成MDK工程。

上位机:

样板:

二维码识别:

数据矩阵识别:

apriltags识别

圆形检测

方形SD卡检测

网友A:
这种算法是在单片机还是在PC上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算法是在单片机还是在PC上实现的?

单片机啊,PC只管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啊,PC只管显示

开源算法吗?还是自己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源算法吗?还是自己写的?

开源算法,然后做移植优化

网友:
代码要分享吗

网友:
牛逼RC,带带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源算法,然后做移植优化

用的什么开源算法能给点提示吗 有空我也想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开源算法能给点提示吗 有空我也想玩玩

二维码--quirc

数据矩阵--dmtx

形状识别-hough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20-5-11 09:23 用的什么开源算法能给点提示吗 有空我也想玩玩 二维码--quirc ...

感谢

网友:
这个看上去有点厉害!!

网友:
看不懂 不过觉得很厉害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玩

网友C:
看起来很好,资源要求大么,低配m0能跑起来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很好,资源要求大么,低配m0能跑起来么

看你分辨率,如果90*60分辨率,起码也得10K+ram的framebuffer,再加些图像处理转换需要的dummy,也得20k+,M0都不带DVP的吧,不带的话可以用IO模拟DVP时序,或者使用SPI接口的摄像头,但是这种SPI接口的摄像头一般很难找,比如GC0310我看过,但是这种接口是二线SPI,类似QSPI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分辨率,如果90*60分辨率,起码也得10K+ram的framebuffer,再加些图像处理转换需要的dummy,也得20k+ ...

这样就彻底没戏了

网友:
这么多功能,楼主强大

网友:
@eric_wang  表哥怼怼渣渣疯

网友D:
你这用的是safari浏览器吗?这是复制什么出现的提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用的是safari浏览器吗?这是复制什么出现的提示

截图不小心粘贴了一下,然后删除,回帖完了冒出来了,也找不地方删除,自闭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用的是safari浏览器吗?这是复制什么出现的提示

chrome浏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截图不小心粘贴了一下,然后删除,回帖完了冒出来了,也找不地方删除,自闭ing。。。

好,我去复现这个。

网友:
能分享下代码学习学习吗

网友:
esp32+SPI PSRAM是不是会强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源算法,然后做移植优化

用的是什么算法呢,ST官网的吗

网友F:
LZ还有没有多余的板子,卖几块,想业余自学一下机器视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还有没有多余的板子,卖几块,想业余自学一下机器视觉,谢谢!

有板子,私信我吧

网友:
优秀,带带我行不行

网友:
需要对图像做黑白处理吗?

网友:
看不懂 不过觉得很厉害..

网友:
您好,请问 还有多的硬件吗,能转让一套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