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box_--Unicleo-GUI的调试使用教程

楼主:
教程简单粗暴,全程图片。

搞一个JTAG下载器,连接如下:

打开STM32 ST-Link Utility可以识别到芯片信号,如果识别不到,检查JTAG连接的排线。

打开eDataLogxtended.bin文件

下载成功如下所示:

识别串口出现问题,后来在网上找了STM32虚拟串口软件,搞定。

打开Unicleo-GUI软件,可以识别到上面的虚拟串口COM36,connect后如下所示:

使能传感器,点击START开始通过串口接受数据,打开图像显示界面,如下所示;

这是串口接收到实时数据:

整体体验不错,但是没有开启蓝牙功能。

下次再接再厉。

网友:
下载器多钱买的 拆开看没

网友:
有没有转接板的原理图啥的……

如果不是接40p jtab口还得自己一个个引脚测啊……

网友:
SensorTile.box 原理图里有,1脚对1脚

网友:
这个烧录文件是在哪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