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过孔via的孔径与外径大小

楼主:
因为之前PCB所使用的过孔大小一直是习惯用0.3/0.5 或者0.4/0.6,外径习惯比孔径大0.2及以上,结果发现新同事使用的过孔竟然是0.3/0.35(12mil/14mil),外径几乎跟孔径差不多大,他说一直是这么用的,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因为之前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只看很多厂商一般要求大致的外径为孔径2倍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同事设计外径这么小供应商也直接生产出来了,而且使用没有问题,那么我想知道为什么一般厂商会要求外径比内径大那么多呢?过孔外径设计太小会有什么弊端呢?

网友A:
 过孔主要用于多层电路板间电路的连接,对于过孔来说,和通孔焊盘一样,也是有环宽要求的,一般外层过孔焊盘的最小环宽≥5mil,内层过孔焊盘的最小环宽≥8mil。

       在设计过孔焊盘尺寸单位最好使用mil,下面给出过孔焊盘与孔径的尺寸的一些参考:

       当电路板布线密度高时,我们可能会使用较小的过孔,那么最小过孔如何确定呢?一般来说,电路板板厚决定板子的最小过孔,这里涉及一个径厚比概念,径厚比=过孔孔径 / 板厚,径厚比应小于10~12,板厚和过孔最小孔径可参考下图:

       最后说下放置过孔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过孔尽量不要放置在焊盘上,应该通过一小段导线连接,该导线长度大于等于0.5mm,否则容易产生“立片”、“漏锡”、“焊料不足”的缺陷;

2)过孔尽量不要放置在贴片元件两焊盘之间的中心位置;

3)相邻的过孔间隔应大于0.5mm。

网友B:
合适的尺寸要根据板上元件和走线的密度来确定,越高密度、越小线径的板子对加工工艺的要求越高,一般来说加工费就会高些。建议跟PCB厂家咨询一下最小尺寸,不超出就可以了。为降低成本、增加可靠性,简单的板子能用大尺寸就尽量大,像楼主采用的尺寸就算很常规的双面板过孔尺寸,一般厂家都能满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合适的尺寸要根据板上元件和走线的密度来确定,越高密度、越小线径的板子对加工工艺的要求越高,一般来说加 ...

嗯,其实我想问的是过孔的外径,也就是那个焊盘的大小一般厂家都是要求要比孔径大大概2倍吧,比方嘉立创工艺要求双面板内径0.3,外径0.6,可是我那个我同事设计的过孔内径0.3,外径0.35,嘉立创也生产出来,并且我们用起来也没发现问题,所以外径这么小后面会不会有什么弊端,出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过孔主要用于多层电路板间电路的连接,对于过孔来说,和通孔焊盘一样,也是有环宽要求的,一般外层过 ...

对,我之前大致也是按照这个来设计的,但是现在发现别的工程师画板过孔使用12mil,焊盘直径使用的14mil,1.6mm的双面板,交给嘉立创打板,嘉立创也给生产出来没有说不符合工艺,而且最后板子使用也是正常的,如果是这样,我就在想外面的焊盘为什么必须要比过孔大那么多呢

网友D:
我就在想外面的焊盘为什么必须要比过孔大那么多呢?

1、为了符合SMD焊点质量标准;

2、方便焊接;

3、防止焊点出现假焊、虚焊脱焊等不良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其实我想问的是过孔的外径,也就是那个焊盘的大小一般厂家都是要求要比孔径大大概2倍吧,比方嘉立创 ...

弊端就是如果在焊接时焊锡不能灌进孔里的话,在运输或者其他会产生震动的情况就会出现焊盘松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就在想外面的焊盘为什么必须要比过孔大那么多呢? 1、为了符合SMD焊点质量标准; 2、方便焊接; ...

你的意思是如果外面焊盘太小,工厂在生产过孔的时候可能出现虚焊,那样线和过孔就连接不好,导致PCB不合格对么,你所说的方便焊接,防止虚焊都是针对PCB生产厂家的是么,如果我们不按照标准设计焊盘,他们也能够生产,只不过比较容易出现问题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在想外面的焊盘为什么必须要比过孔大那么多呢? 1、为了符合SMD焊点质量标准; 2、方便焊接; ...

还有我说的是VIA,不是PAD,via过孔工厂会直接盖绿油,我们不需要焊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误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如果外面焊盘太小,工厂在生产过孔的时候可能出现虚焊,那样线和过孔就连接不好,导致PCB不合 ...

前面是我理解错了,我前面讲的是通孔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如果外面焊盘太小,工厂在生产过孔的时候可能出现虚焊,那样线和过孔就连接不好,导致PCB不合 ...

过孔的话要看是在什么地方打的过孔,比如是在大面积的地或者是开窗的地方打外径小的过孔是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是在空白区域打这样的过孔可以把走线加粗。所以,对于走线限制,外径小的过孔只要处理得当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其实我想问的是过孔的外径,也就是那个焊盘的大小一般厂家都是要求要比孔径大大概2倍吧,比方嘉立创 ...

弊端是影响可靠性,主要是机械强度和对化学/电化学腐蚀的耐受力相对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我之前大致也是按照这个来设计的,但是现在发现别的工程师画板过孔使用12mil,焊盘直径使用的14mil, ...

过孔焊盘设计根据器件不同进行设计,给出的表格都是参考,要灵活运用。

一般电路PCB过孔多少可能无所谓。

牵涉一些视频电路板或者其他的特殊功能板,过孔在传输线上表现为阻抗不连续断点,会造成信号反射。过孔不易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弊端是影响可靠性,主要是机械强度和对化学/电化学腐蚀的耐受力相对降低。

好的,明白了,谢谢版主

网友:
一次能用,不代表10次能用,不代表1000个能用,影响的是 大批量生产,若可能过孔位置稍微偏移的话,,,你自己想,,,或者有可能会接触不良!特别在高低温环境测试时!

网友:
过控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阻抗变化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