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SHT75,将接线延长,读出的数据就是65535

楼主:
最近使用SHT75,发现了一个问题:

只要将导线接长,读数就错误,

将延长的导线拆除,就可以正常测量。

接线只有20cm,接线后也测量了是导通的,换了两个SHT75都是这样,

反复试了几次,也排除虚接的问题,

请教有没有人遇到类似问题。实在想不通。

网友A:
最好先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变化,可以试试调整上拉电阻,以及降低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变化,可以试试调整上拉电阻,以及降低速率。

好的,谢谢,我试一试,有结果了再发上来。

网友:
先把连接图发上来看看,是否硬件设计不合理。

网友:
还有就是软件上IO口的配置也需要检查一下。

网友:
读出65535,二进制就是16位全为1,即16位均为高电平,不能读出低电平。

注意2楼的建议,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变化。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欢迎来分享解决过程

网友B:
感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把DATA的上拉从10k改成5k后就正常了,简单说一下过程吧。

SHT75的接线很简单,VDD GND DATA SCK,其中手册典型电路上DATA要求加10k上拉电阻,

开始有这个现象只是觉得挺匪夷所思的,后来觉得问题很可能在DATA线上,于是把data线的延长线去掉了,

发现数据就正常了。

想着既然是延长了导线,那就把上拉电阻降低点,于是恢复了data的延长线,再找了一个5k的换上了,测量数据就正常了。

感慨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我调板子的过程中总是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把DATA的上拉从10k改成5k后就正常了,简单说一下过程吧。 SHT75的接线很简单,VD ...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我调板子的过程中总是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奇怪。两根导线之间总有分布电容。你的SHT75可能是OC输出或者弱上拉输出(我没有查说明书),那么这根DATA线下拉靠管子导通,上拉靠电阻。导线延长后,分布电容增加到若干倍,数据传输速度快的话,可能会发生在一个比特传输时间内因上拉能力不足而未达到高电平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我调板子的过程中总是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奇怪。两根 ...

小白如我就觉得奇怪了,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如我就觉得奇怪了,感谢解答。

我在9楼所说,只是猜测,因为我并没有阅读SHT75说明书。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需要更多信息。

有个测量温度的芯片18B20,用电阻上拉,传输距离很短,顶多几十米。若用动态上拉(在DATA线电平上升到一定数值时加入晶体管上拉,但电平上升到接近电源电压时则去掉晶体管上拉),传输距离可以达到上千米。

网友:
I2C的上拉电阻可以是1.5K,2.2K,4.7K。10k的话也有些是可以的。线长了那估计是不行。所以建议默认I2C 4.7K 线不算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