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的3.3V方波信号,万用表可以测量出1.5V电压

楼主:
单片机输出的3.3V方波信号,万用表可以测量出1.5V电压。

为什么万用表直流档位测的方波信号是1.5V。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方波的占空比是50%吗

网友:
你的万用表直流档,测量出的是矩形波的平均值。如果你的矩形波占空比不是50%,比方说是25%,万用表直流档测量出的就不是矩形波峰值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