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电流驱动用IGBT的应用电路

楼主:
小弟的项目想要控制直流60V 100A的通断电路,不能用接触器,想用IGBT来控制,但IGBT的驱动电路小弟一窍不通。望各位大神予以指导,提供一些具体的应用电路,目前选的IGBT型号是英飞凌的IKQ100N60T,但不知道它的驱动芯片用哪个?怎么样去搭建电路,希望大神们给个具体电路,谢谢,急急急!

网友:
“小弟的项目想要控制直流60V 100A的通断电路,不能用接触器,想用IGBT来控制,但IGBT的驱动电路小弟一窍不通”

这样的控制电路,驱动IGBT的信号必须是直流信号(频率可以非常非常低),而且这个驱动信号的电源负端必须与 “直流60V 100A” 输出侧正端(负载的正端)联接在一起。

网友:
IGBT的驱动芯片IDE020112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欢迎回来说说解决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欢迎回来说说解决过程

还没呢,3楼给的驱动芯片没用过,都不知道咋样!

网友B:
60V100A用IGBT,脑袋被驴踢了,跟某贴建议换VGS耐压大于30V的人有得一拼

网友:
60V100A情况,用MOS可能比IGBT管压降更小,导通损耗当然也更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0V100A用IGBT,脑袋被驴踢了,跟某贴建议换VGS耐压大于30V的人有得一拼

请问大神有什么更好的控制电路,望给小弟予以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有什么更好的控制电路,望给小弟予以指导,万分感谢

PowerAnts 说的不是控制电路的问题,说的是这么大电流这么低电压,用IGBT并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有什么更好的控制电路,望给小弟予以指导,万分感谢

IGBT的驱动电路,和功率MOS管大体相同。你的要求,应该采用N沟MOS管,那么驱动这个N沟MOS管(或者按照你原来的设想用IGBT),就需要一个隔离的小功率直流电源,如我在2楼所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有什么更好的控制电路,望给小弟予以指导,万分感谢

200V以下是MOSFET的天下,600V以上是IGBT的天下,三五百伏是氮化镓的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V以下是MOSFET的天下,600V以上是IGBT的天下,三五百伏是氮化镓的天下

收到,谢谢大神指点,小弟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owerAnts 说的不是控制电路的问题,说的是这么大电流这么低电压,用IGBT并不合适。

哦,说的在理,看了好多IGBT的规格书,都是控制300V以上电压的,本来想并联MOS管,但领导说发热太大,所以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说的在理,看了好多IGBT的规格书,都是控制300V以上电压的,本来想并联MOS管,但领导说发热太大,所 ...

在你的这个电压电流范围,用MOS管比用IGBT发热要少一些,所以11楼PowerAnts才说 “200V以下是MOSFET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