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保护电路、开关电源RCD电路、MOS管构造几个问题 1.继电器线圈与RC串联电...

楼主:
继电器触点保护电路、开关电源RCD电路、MOS管构造几个问题
1.继电器线圈与RC串联电路并联,为了吸收线圈断电时的自感电流。这个和开关电源的初级RCD吸收电路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2.三极管是两个PN结构成的,那么MoS管呢?MOS管也可以看成两个二极管的构造。为什么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而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
3.场效应管分为结型场效应管(JFET)和绝缘栅场效应管(FET)(MOS管属于FET这一大类?)JFET和FET都可以做成P/N的增强型和耗尽型,共四种类型?

网友:
1.继电器线圈与RC串联电路并联,为了吸收线圈断电时的自感电流。这个和开关电源的初级RCD吸收电路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

首先必须说:继电器线圈很少与RC串联电路并联以吸收 “线圈断电时的自感电流”。倒是继电器触点经常并联RC串联电路,目的是消除火花或电弧。

如果继电器线圈与RC串联电路并联,与开关电源的RCD吸收电路倒是有相同之处。都是用RC电路吸收高电压尖峰。

网友A:
你发的第三幅图,RC电路并非与线圈并联,而是与触点并联。

网友A:
2.三极管是两个PN结构成的,那么MoS管呢?MOS管也可以看成两个二极管的构造。为什么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而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

MOS管绝对不能 “看成两个二极管的构造”。

双极型三极管,虽然具有两个PN结——发射结和集电结,但双极型三极管也不能看成两个二极管简单地联接在一起。你用两个二极管绝对不能构成一个三极管。

网友A:
3.场效应管分为结型场效应管(JFET)和绝缘栅场效应管(FET)(MOS管属于FET这一大类?)JFET和FET都可以做成P/N的增强型和耗尽型,共四种类型?

结型场效应管,做不出增强型。

网友B:
楼主的问题都解决了吗??解决了话欢迎来分享下解决方案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第三幅图,RC电路并非与线圈并联,而是与触点并联。

控制端和常闭     控制端和常开   两组都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三极管是两个PN结构成的,那么MoS管呢?MOS管也可以看成两个二极管的构造。为什么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 ...

为什么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都解决了吗??解决了话欢迎来分享下解决方案哦

没解决啊  这些是学习过程遇到的  不是工作遇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场效应管分为结型场效应管(JFET)和绝缘栅场效应管(FET)(MOS管属于FET这一大类?)JFET和FET都可以做 ...

MOS管是属于绝缘栅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控制端和常闭     控制端和常开   两组都要吧

“控制端和常闭     控制端和常开   两组都要吧”

在2楼已经说过:继电器绕组两端很少与RC串联电路并联以吸收 “线圈断电时的自感电流”。无他,这样并联RC什么好处也没有,徒然增加成本和电路板面积。通常吸收 “线圈断电时的自感电流”是用一支二极管反并联于继电器线圈两端。

触点两端并联RC,是因为继电器触点控制感性负载,触点断开时会因电感电流突然变化产生感生电动势,触点会发生火花。火花对触点寿命有影响,并联RC电路可以吸收感生电动势能量,减小火花。这一点在2楼已经说过了。继电器触点无法并联二极管来吸收能量,所以必须用RC电路。

网友:
“为什么不能”

理由非常简单:要是两个二极管可以构成一个三极管,那还制造三极管干什么?二极管早就有了,比晶体三极管早五十多年。晶体三极管的发明,那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是属于绝缘栅型吧

“MOS管是属于绝缘栅型吧 ”

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控制端和常闭     控制端和常开   两组都要吧” 在2楼已经说过 ...

用RC好还是用RCD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RC好还是用RCD好?

用RC好还是用RCD好?

你提到过两种情况:一是继电器触点(一露误为线圈),二是开关电源的初级。你问 “用RC好还是用RCD好?”是指哪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