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一些操作的问题

楼主:
1、原理图画好以后,怎样变成只读的,即不能修改。因为在布局时经常把原理图给破坏。

2、布局时如何锁住所有元件位置。

3、布局时如何将原理图中选中的元件快速切换到PCB,快捷键是什么?

4、切换后将元件排列在鼠标制定的区域。

我知道:tools->component placement->Arrange within Rectangle可以实现第4步的操作。但是不知道也没有快捷键

网友:
1和2,

可以通过锁定原理图中的全部器件

按住SHIFT键,全部选择所需要锁定的器件,按F11键,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LOCK选项打勾,回车。

锁定部分器件,选择部分器件

网友:
3、布局时如何将原理图中选中的元件快速切换到PCB,快捷键是什么?

这个,经常使用的

首先是PCB和原理图都在一个工程下,都打开下

 在原理图中选中器件,按 T+S,跳转到PCB界面,在选择的原理图选中的器件在白框中

如下

原理图选中D14,后快捷键TS

跳转PCB后,

网友:
在原理图指定器件,跳转到PCB中,还有一个方法

是使用原理图的探针,,

如下

在原理图制定某个器件,

先点击探针,

然后指定某个器件,比如,还是上楼的D14

直接跳转到PCB图中如下,高亮显示D14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