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电池电压采集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MSP430电池电压采集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2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nst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共阴数码管段选码表,无小数点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table_volt[4] = {0};               //数组,存储电压值
uchar Index;                            //变量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num;
    while(t--)
      for(num=1330;num>0;num--);
}

//ADC管脚定义

#define ADCST0          P5OUT &= ~BIT4
#define ADCST1          P5OUT |= BIT4
#define ADCALE0         P5OUT &= ~BIT5
#define ADCALE1         P5OUT |= BIT5
#define ADCEOC0         P5OUT &= ~BIT6
#define ADCEOC1         P5OUT |= BIT6
#define ADCOE0          P5OUT &= ~BIT7
#define ADCOE1          P5OUT |= BIT7
#define ADC_Channel0          P5OUT &= ~BIT0
#define ADC_Channel1          P5OUT |= BIT0
unsigned int  ADC1 = 0;                                  //变量,采集电池电压值

//*******ADC采集启动函数************//
void ADC_START(void)
{
  ADCALE1;
  ADCST1;
  Delay_ms(1);
  ADCALE0;
  ADCST0;
  Delay_ms(1);
}

//*******ADC采集时序实现函数************//
unsigned int ADC_READ(void)
{
  unsigned int data;
  data=0x00;
  Delay_ms(1);
  ADCOE1;
  ADC_START();
  Delay_ms(5);
  data=P4IN;                    //读取数据
  ADCOE0;
  return data;                          //返回数据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2DIR=0xFF;            // 设置方向
    P2SEL=0;            // 设置为普通I/O 口

    P3DIR=0xFF;            // 设置方向
    P3SEL=0;            // 设置为普通I/O 口

    P2OUT=0x00;
    P3OUT=0xFF;

    P5SEL = 0x00;
    P5DIR |= BIT0+BIT4+BIT5+BIT6;               //ADC芯片接口

    while(1)
    {

         P3OUT=0xFF;
         if( Index == 0 )                       //如果第一个数码管显示,加入小数点
         {
            P2OUT=table[table_volt[Index]]+0x80;//小数点
         }
         else                                           //其他不加
         {
            P2OUT=table[table_volt[Index]];             //显示电压值
         }
            P3OUT=~(1<<Index);
          if(++Index==4) Index=0;
         Delay_ms(1);                   //延时

        ADC1 = ADC_READ()*20-80;                //ADC电池电压采集,放大
        table_volt[0] = ADC1/1000;               //千位
        table_volt[1] = ADC1%1000/100;            //百位
        table_volt[2] = ADC1%100/10;                            //十位
        table_volt[3] = ADC1%10;                        //个位

    }

}

网友:
仿真代码和仿真图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