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型号大挑战1:根据MCU的电源引脚猜厂家和型号。

楼主:
          偶得一块开发板,上面有一个SOP20的MCU,厂家型号已经被打磨。可以测得的是Pin5脚是GND,Pin16脚是VCC.大家能猜出是哪家的MCU吗?如果能猜出型号就更好了。

网友:
请输入密码,就告诉你

********

网友:
蒙面唱将猜猜猜,大家多提问吧

网友A:
有没有复位脚,或者其他特点功能脚?

网友:
STC的电源引脚特征是左下角是GND,右上角是VCC。所以应该不是STC.   GND和VCC靠近一般是同一侧靠近,像上图这样,面对面靠近的第一次见。(我比较孤陋寡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复位脚,或者其他特点功能脚?

没有复位引脚,没有外置晶体,有外接I2C时钟芯片,但I2C可以用GPIO模拟。

有特色的应该就是电源引脚了。这种电源引脚分布之前没见过。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猜

网友:
见过类似封装和引脚布置的逻辑器件,(型号早忘了)单片机没见过。

网友:
Pin15才是GND吧

网友B:
有点像PIC单片机,也可能是国产单片机

网友:
你这。。。太难了

网友:
确认Pin5脚是GND。这种引脚分布是让人感觉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PIC单片机,也可能是国产单片机

好像不是PIC单片机,Microchip 的SOP20封装的单片机,GND是Pin1脚,Vcc是P20脚。  国产的有可能,但我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所以才叫:MCU型号大挑战吗。

网友C:
 差了点,N79E815A/814A/8132A为增强型8位51微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了点,N79E815A/814A/8132A为增强型8位51微控制器

你这个封装也不对啊!楼主位的是SOP20封装的,你这个是TSSOP20封装的。不过新唐其他型号芯片有可能。

网友D:
这种看图猜芯片的活动以前搞过几次,好难的,很多芯片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

网友E:
一看就是抄板的,楼主不厚道,有话就直说,用不着遮掩。真正厂家的开发板,是不会磨字的,试想,厂家设计开发板的目的是什么,推广。。。。,用不着那么小气,还磨字怕别人知道和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抄板的,楼主不厚道,有话就直说,用不着遮掩。真正厂家的开发板,是不会磨字的,试想,厂家设计开 ...

你想当然了。我只是想玩一下这块板子而已。如果我是抄板,可以直接打开芯片封装看晶圆上的标识。20Pin的MCU还需要抄板?自己画一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看图猜芯片的活动以前搞过几次,好难的,很多芯片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

我估计是国产芯片或日系芯片,几个大厂(TI、ST等)的电源引脚各有特点,都不是这种。

网友F:
果然是个不常见的厂家。  估计是DATASHEET不公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果然是个不常见的厂家。  估计是DATASHEET不公开。

这个 是哪家的MCU,型号是什么有答案了吗?

网友:
之前找到了,datasheet也看到了,是个台湾厂商,很特别的内核,编程器也是特定的。现在也忘了资料存哪了。

网友:
可以画个句号了。厂家:应广  型号:PMC234-S20

PMC234, PMS234 datasheet v1.03 (CN)_20181219.pdf (1.91 MB, 下载次数: 0, 售价: 2 分芯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