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90UB954调试问题求助

楼主:
   现项目用到DS90UB954,摄像头采集信号,mipi信号经过953,再经过954解串到处理器。现接上953后PASS和LOCK灯会闪(PASS、LOCK脚接LED),另外一片954是正常的,PASS和LOCK灯长亮,请教下这会是什么原因?附上原理图与PCB截图。

原理图

原理图

PCB

PCB

故障954PCB

故障954PCB

网友:
原理图是用上版本的,应该是没改动过的,会不会和PCB走线有关

网友:
原理图中RIN0、PCB最下面的连接器 为故障处

网友:
原理图上看

网友A:
灯能闪烁和常亮,说明灯本身是好的,供电线路也是正常的,硬件没有问题。

建议检查软件初始化配置或其他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能闪烁和常亮,说明灯本身是好的,供电线路也是正常的,硬件没有问题。 建议检查软件初始化配置或其他 ...

走线会不会有可能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走线会不会有可能影响呢

只靠PASS和LOCK灯长亮,一定是灯有电压驱动,这个电压怎么来的,能不能控制,上电一直有电,,从现象判断布线有问题,不好说的

新板子故障的出现,哪个方面都需要进行检查排除是很正常。

可以对芯片周围其他引脚走线进行全面检查,但走线在PCB软件上检查容易实现

怀疑板厂制板错误,可以测量。

另外,两个灯常亮现象,是否属于软件告警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靠PASS和LOCK灯长亮,一定是灯有电压驱动,这个电压怎么来的,能不能控制,上电一直有电,,从现象判断 ...

因为板上另外一个芯片工作是正常的,电路是一样的,所以比较怀疑走线影响。PASS和LOCK是状态监测脚,正常工作是高的

网友:
楼主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新入这个行业,也要搞954,交流,  本人手机 微信: 18192952939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