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丝印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
有知道的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限流IC(TI TPS2559)输入前端接的。

网友A:
从丝印看不出什么

怎么能是BGA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丝印看不出什么 怎么能是BGA呢

贴片BGA 8脚,看来只能上逻辑分析仪了

网友:
你这个主要是作用在什么方面的,知道不,加我QQ2880560367聊,还得知道一些其他的才能确定

网友:
你这个肯定不是BGA8封装的,SMB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加一下我QQ,2880560367,我帮你找一下

网友:
那个黑点是丝印还是个孔啊?这也没个厂商logo,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