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器件是什么,它的作用是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给的电路板的信息量少,
初步判断应该是为增大电流能力焊接的铜条,因看着和铜箔焊接在一起。

网友:
两个点在正面,引出来连接一个点,加粗,要走大电流的感觉

网友:
感觉像是走大电流做的设计

网友:
功率采样电阻

网友:
采样电阻是这么接的?

网友:
功率采样电阻,两端不可能焊接在同一块铜箔上。如果是锰铜线焊接在两块铜箔上,倒还有可能是功率取样电阻。

网友:
应该是为了增大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