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新手学习之按键使用

楼主:
 什么叫按键,按我的理解来说就是一个触发要做事情的开关,今天我要将的是独立按键,因为这个单片机只有16个IO口,如果用矩阵按键就很浪费IO口了,所以我重点讲独立按键的使用。废话也不多说了,直接上代码

/***************************************/
/*           CNPF                 */
/*     BlueTooth 4.0 学习例程          */
/*例程名称: 按键                      */
/*建立时间:2018/04/24                 */
/*描述:依次按下按键S1控制LED1的亮和灭 */
/***************************************/
#include<ioCC254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控制LED灯的端口
#define LED1 P1_0      //LED1为P1.0口控制
#define KEY1 P0_0      //KEY1为P0.0口控制

//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int);     //延时函数
void InitLed(void);     //初始化LED1
void KeyInit();         //按键初始化
uchar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xms)   //i=xms 即延时i毫秒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587;j>0;j--);
}

/****************************
      LED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Led(void)
{
  P1DIR |= 0x01;  //P1_0定义为输出
  LED1 = 0;       //LED1灯熄灭
}

/****************************
     按键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Key()
{
  P0SEL &= ~0X01;    //设置P04为普通IO口
  P0DIR &= ~0X01;    //按键在P04 口,设置为输入模式
  P0INP &= ~0x01;    //打开P04上拉电阻,不影响
}

/****************************
     按键检测函数
*****************************/
uchar KeyScan(void)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while(!KEY1);  //松手检测
      return 1;      //有按键按下
    }
  }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Led();      //调用初始化函数
  InitKey();
  while(1)
  {
    if(KeyScan())       //按键改变LED状态
    LED1=~LED1;
  }
}
注释写的很详细了,我在这里写几点要注意的。

1.程序第一步需要初始化,初始化按键需要设置为输入,需要打开 上拉,说带上拉可能有人要问了,上拉其实就是让它设置为输入的时候给IO口之高,如果是下拉就是IO口置地。

2.按键扫描是关键

按键按下是给IO口一个低电平的,检测低电平,检测到低电平,给个延时消抖,再次检测是否按下,如果检测到松开,执行想要做的事件。

总体来说就是按下按键,IO检测到了低电平,然后放开按键检测到高电平,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判断按键了。

网友:
我是来赚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