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變遷

楼主:
隨著時代的進步 過去的真空管 也從時代轉輪慢慢被替換下來 現在由於真空音響流行 畫板增加了許多的困難

請教各位前輩 是否還有留存 過去的管腳設計和資料

网友:
除了找专门的技术人员,还可以百度。一般都会有各种适合自己的资料,虽然百度不是万能的

网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eewsearcher?kw=%E7%9C%9F%E7%A9%BA%E7%AE%A1
我们的下载中心里就有真空管不少资料哦。

网友:
封装可以自己做嘛,注意按管座的测量参数做。管座有可能外型尺寸不同,网上的现成封装需要检验过没问题才能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