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对讲机盲区通信的方法

楼主:
      在超短波常规无线通信中,经常面临手持机通信距离短的问题。因为手持机受体积、重量和耗电等多方面制约,不可能大幅提高功率和使用高增益天线来扩大通信范围。通常解决这个问题是利用转发台来扩大手持机的通信距离。由于超短波是属于视距传播,只要将转发台置于高处,

  在超短波常规无线通信中,经常面临手持机通信距离短的问题。因为手持机受体积、重量和耗电等多方面制约,不可能大幅提高功率和使用高增益天线来扩大通信范围。通常解决这个问题是利用转发台来扩大手持机的通信距离。由于超短波是属于视距传播,只要将转发台置于高处,采用高增益天线和适当提高发射功率,就可以有效扩展手持机间的通信距离。转发台在某一指定频率接收信息,经处理在另一指定频率将接收到的信息原样发射出去,转发台常常放在大厦顶层,铁塔或山顶上。其原理如图1所示。

  而本文讨论的盲区,是在转发台的电波覆盖区内存在的盲区,它是由于阻挡物造成某一范围内电波衰减很大,无法通信。例如,在一个城市中,因某大厦的阻挡,靠近大厦的地区信号衰减很大,大厦附近(特别是背着电波传播方向)电波信号很弱。但远离大厦,由于电波绕射增强,电波信号又增大,手持机又可以通信。(见图2)。

  又如在一座大厦内,地下室、车库电波信号很弱,手持机无法通信,但大厦内仍可以满足手持机通信。所谓盲区即使在有效通信范围内,因各种原因存在某些不能通信的地区。解决这些盲区的手持机通信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一、采用直放机
  (1) 何谓直放机
  直放机是直接放大信号的选频放大器,其构成见图3,它是一个双向选频放大器,上行放大器和下行放大器,上行放大器放大手持机发射的信号,经放大通过上行天线,发送至转发台,下行放大器放大转发台发出的信号,经放大通过下行天线发送至手持机。上行放大器的输入、输出的选频滤波器仅允许手持机发射的工作频率的信号通过。下行放大器的选频滤波器也只让转发台发射的工作频率信号通过。直放机还有双工器和电源。直放机在公网(GSM和CDMA)中网络优化解决盲区通信十分有效。

  (2) 直放机的应用
  在城市繁华闹市,有不少高楼大厦,由于这些高楼大厦的阻挡,接收到的信号太弱,手持机无法实现通信,此时,可采用直放机来解决该盲区的手持机通信。选择合适一座大厦顶层,直放机的上行天线(定向增益天线)对准转发台的方向,下行天线根据实际情况可采用定向或全向天线。如图4所示。直放机上、下行,放大增益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依笔者经验,上行输出功率不超过2W,下行输出功率不超过10W。在直放机安装使用中关键要使上行和下行两天线之间有足够空中隔离,即上行天线发射的信号不能反馈到下行天线接收,下行天线发射信号同样不能反馈到上行天线接收,否则就会造成直放机放大器的自激而损坏放大器。通常上、下行天线之间空间隔离在40dB以上为好。由于常规无线通信在450MHz频段以下,天线体积大,方向性不及800MHz以上频段好,故上、下行天线空间隔离难度大一点。

  二、功率分配法
  功率分配法主要适用于大厦各层与地下室,或者是地下商场、地下多层停车场等地方的手持机通信,特别是大厦保安、地下商场、地下停车场保安的手持机通信。

  功率分配是将一部发射机的功率分配到几个空间,以解决因墙体、楼层阻隔造成各空间之间用户无法通信。试举例:对一座30层的大厦,地下有两层。解决大厦保安的手持机在不同层和地下室,如何与控制中心通话以及保安员之间通话。要解决大厦保安手持机通信就需要采用功率分配法。其原理如图5所示。大厦选购一台固定转发台,输出功率50W,然后通过功率分配器,将功率分为3部分,通过馈线分别输送到地下室、大厦1~5层商场和6~30层中相应层,再选用合适的天线解决各层楼道、走廊、地下室等空间手持机间的通信。楼层的电磁波衰减可用公式:L=30+35log(d)+15×N ……dB计算,式中d=N×h ,N为楼层数,h为每层高度。

  如果分配器的信号功率不够可加小功率直放机,将信号放大后再传输。

  解决盲区通信基本就是这两种方法,在承担此类通信工程时,要先进行信号场强的测量和工程计算确定主转台放置何位置,各层的功率分配和是否加直放机,如何安装直放机等一系列问题,然后选择设备进行安装调试。总之解决此类盲区通信通常采用这两种方法,重要是结合具体工程如何应用。

网友:
感谢楼主。

搭车问一下:有在大屋子内部,用多个网线连起来的无线路由器,搭建的无线网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