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H6PZ单片机烧写HEX文件错误

楼主:
用JFLASH烧写时出现如下错误:

End of preparing flash programming
 - Start of determining dirty areas in flash cache
 - End of determining dirty areas
 - CPU is running at 15844 kHz.
 - Start of erasing chip
 - End of erasing chip
 - Start of restoring
 - ERROR: Failed to erase chip @ address 0x00000000 (sector is locked)
 - ERROR: Failed to restore target. RAMCode never stops
 - End of restoring
 - ERROR: Failed to erase chip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可以问问版主 @qwerghf

网友:
这类问题,首先查选择的芯片是否匹配,如果不是这类问题,再查查数据线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