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 FAQ|美信 IO-Link 解决方案

楼主:
直播主题:美信 IO-Link 解决方案

内容简介:

IO-Link是首个开放式、现场总线无关、低成本、点对点的串行通信总线协议,用于与传感器及执行器通信,已经被采纳为国际标准(IEC 61131-9)。美信公司基于IO-Link技术开发了各种产品,有效地帮助客户解决系统设计难题。在本次研讨会中,美信详细讨论了IO-LINK技术并介绍美信公司的IO-Link传感器、收发器产品和相关参考设计。

直播讲师:贾宁|美信公司TTS(培训与技术支持)部门经理

直播FAQ摘录:

1、IO-LINk可以使用除M12 连接件以外的接头吗,有没有什么方面需要考量?
A:IO-Link协议中规定了标准的接头
2、IO-Link最大负载率可以达到多少?传输速率如何?
A:IO LINK速度有4800,38400和203400,IO-Link只是一个接口,有三种速率可以选择
3、Maxim的解决方案中的亮点是什么
A:1. IO-LInk器件的低功耗 2. 器件封装体积小,可以实现小尺寸解决方案。3.器件具有宽范围输入电压,降低外部保护器件的尺寸,简化设计
4、请问iolink的传输速度和距离有多少?
A:IO LINK速度有4800,38400和203400,距离是20m
5、使用IO-Link,用户可以读取设备参数吗?
A:当然
6、IO LINK的传输的距离和速率多不高,那他的主要优势有哪些?
A:1. 易于维护系统,只需要更换IO-Link传感器即可 2. IO-Link可以实现对传感器的配置 3. 可以对传感器进行故障检测,报告给系统
7、IO LINK的设备成本高吗?
A:可以降低系统的成本
8、IO_LINK 的协议是自己定义的吗?
A:不是,有标准的协议
9、IO_LINK 物理连接线有几根?
A:3根, 电源,地 和C/Q
10、IO_LINK 有什么相对应配套的协议吗?安全性怎么保证?
A:它有自己专门的协议
11、IO_LINK是自己独创的吗?
A:协会一起制定
12、IO-Link 传感器对接口种类有什么要求吗?
A:没有,合适的话就可以
13、IO-Link 串行通信总线协议跟传统的485相比有什么特点了,两者能兼容么?
A:不能,各有特点,总体上IO更简单
14、IO-Link 串行通信总线协议它主要的应用场合是那些了?
A:工业现场
15、IO-Link 串行通信总线协议有什么特点了?对比其它的工业通迅协议有什么优势了?
A:简单,可靠,抗干扰强,智能
16、IO-Link 的成本对比CAN是要贵些么?
A:一般应该便宜
17、IO-Link 点对点传输 是不是意味着没有主机也没有从机之分了?
A:有主机
18、IO-Link 对现场布线有什么要求了?
A:没有要求
19、IO-Link 跟其它通迅协议能兼容么?它是有线连接么,支持无线连接么?
A:独立的,有线
20、io-link 是否支持热插拔
A:可以
21、IO-Link 通信可以使用IO模拟的方法吗?
A:这个很难,也没有必要
22、IO-Link 为什么要用24V电源了?可以用其它的低压电源么如5V?
A:24v现场工业电源是一个标准
23、IO-Link 协议是全双工么,最高速率是多少?最多支持连接多少个设备?
A:不是全双工,单线双向, 最高230k
24、IO-LINKN能接多少个传感器?
A:我们有 4通道8通道
25、io-link传输数据会有干扰吗?
A:IO-Link通讯速率比较低,识别电平裕量比较大, 通讯距离也不太远,通常是没有问题的
26、IO-link从没在MCU中看到,是需要专门的phy吗?
A:是的,IO-Link要自己开发固件程序
27、IO-Link的传输速度最大能达到多大?
A:IO LINK最高速率203400
28、IO-Link的传输协议是否有加密?使用什么加密方式?
A:可以自己加入校验
29、IO-LINK的电平是在什么范围?
A:标准是24v
30、IO-Link的功耗idle大概有多少?
A:具体请参考相应产品的数据手册
31、IO-Link的功耗满载大概有多少?
A:不同的产品功耗不同,IO-Link只是一个通讯接口
32、IO-Link的兼容CPU怎么样?主要应用在什么场合?
A:IO-LInk的协议需要专门开发,可以使用多种处理器开发,IO-Link主要用于工业传感器
33、IO-LINK的接口插件有要求吗?
A:M8或M12接头
34、IO-LINK的实时性怎么样?能否使用在工业级的PWM传输?
A:IO-Link是数字通讯接口,有自己完整的协议
35、IO-LINK多从机设计中,从机如何编码?
A:每个有识别码
36、IO-Link跟CAN有那些不同了,可以代替CAN么?
A:不一样场合
37、IO-Link和常用的I2c扩展技术相比,有哪些优势?
A:完全不一样
38、IO-LINK和普通的串口通讯有什么区别?
A:IO-Link通讯采用UART的数据帧格式,电平不一样
39、IO-Link技术目前有没有统一的认证标准?可靠性如何?
A:是标准的
40、IO-Link接口电气上需要额外做些保护措施吗?谢谢
A:可以额外加保护,可以参考ppt
41、IO-Link抗EMC达到几级?
A:这个要靠设计保证
42、IO-Link可以交换诊断信息吗?
A:可以
43、IO-Link可以实时提供每个设备的健康数据吗?
A:可以
44、IO-LINk可以实现在线设备识别吗?比如即时插入一个IO-LINK设备,master能否识别到?
A:可以
45、IO-Link可以通过级联扩展IO口数吗?
A:不支持级联
46、IO-LINK可以用作示波器等抗干扰能力要求比较高的信号传输上?
A:可以,但速率是一个问题
47、IO-Link可以远程调整传感器设置吗?
A:可以
48、IO-LINK目前支持工业级应用?还是也会应用于汽车电子?
A:可以应用于汽车电子
49、IO-Link能否实现或添加隔离?
A:当然,而且隔离相对比较简单
50、IO-LINK器件配置通讯接口有哪些?
A:spi, uart
51、IO-LINK如何处理总线冲突,和CAN实现机制相比,有没有什么优势?
A:IO-Link是点对点通讯,没有总线冲突
52、IO-Link如何检测设备失败
A:检查预设的参数指标
53、IO-LINK如何进行组网呢,传输速度能达到多少KB
A:点对点, 230k
54、IO-Link如何抗干扰?
A:具体的设计可以参考Maxim提供的一些参考设计已经应用文档
55、IO-Link是不是可以保持传统外设的24伏电源和信号传统?
A:是的
56、IO-Link是不是类似485 硬件简单,主要是软件做编码CRC等
A:不是的,IO-Link是点对点通讯,有自己完整的通讯协议
57、IO-LINK是否支持低功耗模式?
A:它本身就是低功耗
58、IO-Link是几线传输?
A:一般是3线
59、IO-LINK适用于户外信号传输吗
A:可以
60、IO-Link通信具体是怎样通讯的,点对点的模式是什么,数据交换有哪些形式和类型?
A:具体的可以参考IO-LInk通讯协议标准,在IO-Link网站可以下载该标准
61、IO-Link通讯线缆有啥特殊要求
A:普通非屏蔽线即可
62、IO-Link通讯协议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
A:半双工
63、IO-LINK为什么会增加一个C/Q信号,这个信号在协议中起什么作用?
A:C/Q实现IO-Link通讯
64、IO-LINK稳定性如何
A:稳定性好,数字技术
65、IO-LINK相比传统的modbus rs485有哪些优势 ?
A:IO-Link是点对点的通讯方式,更换灵活,减小系统的维护时间
66、IO-Link需要特殊或复杂的接线吗?布线是否简单?
A:没有复杂的布线,就一个接头
67、IO-Link也是4线制的么,也是差分传输么?
A:单端传输
68、IO-LINK硬件设计有详细的设计参考说明吗?
A:我们的网站上有很多参考资料的
69、IO-LINK有单独供电吗?
A:是的,24V
70、IO-LINk有没有开源的IP核适用于FPGA开发?
A:这个目前应该没有开源的
71、IO-LINK与目前常用通信方式之间兼容性如何?有没有比较方便的数据转换协议?
A:IO-Link 可以兼容早期的二级制传感器,但是和其他的通讯协议不兼容
72、IO-Link允许操作员根据需要动态地更改传感器参数吗?
A:可以
73、IO-LINK在医疗体外诊断上面有场景介绍吗?
A:目前应该不多
74、IO-LINK支持单片机控制吗?
A:当然
75、IO-Link主要的应用市场有那些?
A:主要应用在工业传感器以及执行器
76、io-link主要是传感器到执行器的链接?
A:它是把传感器或执行器连接到主控
77、IO-Link主要是点对点传输么?它可以组网么?
A:点对点传输,类似于USB接口。所以通常把IO-Link叫作工业USB
78、IO-LINK主要应用到什么领域
A:主要应用到工业传感器可数字IO
79、IO-LINK总线理论上支持多少个设备,是否支持单播,组播或广播功能?
A:IO-LInk是点对点通讯
80、IO-LINK总线理论上支持多少个外设,如何处理拼发事件呢?
A:IO-Link是点对点通讯
81、IO-Link组网通过那种方式实现?
A:IO LINK是点对点的
82、IO-LINK最远传输距离是多远?
A:IO LINK标准是20m
83、MAX14827的手册能提供一下,有没有官方的程序
A:数据手册在官网就可以下载,程序方面因为涉及到复杂的协议栈,我们都是通过第三方来支持的
84、MAX14827耐压可以达到多少?实际使用中需要准备多少外接保护电路?
A:65V,外接保护可以参考Maxim的参考设计
85、Maxim IO-link符合什么国际标准?
A:IEC-61131-9
86、Maxim IO-Link是点到点的串行通信方式吗?
A:是的
87、Maxim io-link有配套的传感器套件吗?集成度和价格如何?
A:有的,我们有评估板,还有一系列完整的参考设计
88、Maxim io-link怎么降低系统的功耗?功耗降低对系统可靠性有影响吗?
A:从器件本身来讲,MAXIM的IO LINK器件的功耗是业内领先的,优势非常大。这对降低系统功耗起到关键作用。
89、Maxim的IO-LINK的接口电路在布板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A:针对IO-LInk的布板,Maxim有很多参考设计可供参考。
90、Maxim的IO-LINK方案对于输入电源有什么要求?抗冲击能力如何?
A:Maxim IO-Link产品支持非常宽范围的电压,可以减化客户的设计方案,具有高可靠性
91、Maxim的IO-LINK有哪些创新点?
A:1.封装小。2.功耗低
92、Maxim提供的参考设计主要涉及哪些方案?
A:一些常用的传感器类型都有
93、常用的IO-LINK收发器型号有哪些?都有什么区别?
A:在本次直播钟会介绍Maxim的收发器型号
94、单独供电是否也是需要进行隔离电源的?
A:可以隔离
95、对于工业通讯改造,如果要加入IO-LINK通讯,是不是每个需要通讯的机器上面都需要外加一个IO-LINK的收发设备?
A:是的
96、对原有设备进行改造,使其支持IO-LINK通讯,需要哪些软硬件条件?
A:硬件上比较简单,主要需要IO LINK的收发器。软件方面,需要实现IO LINK协议。
97、多个设备连接在一条总线上时,假设其中一台设备接口出现物理故障,那么是否会影响整条总线的通信?谢谢
A:它是点对点的,一台坏了不影响其它
98、多设备之间通信会有串扰吗?影响速率吗?
A:不会的,数字传输,通常不会有串扰
99、二进制传感器有多位的吗?咋感觉这么像硬线信号呢?
A:二进制传感器只有0和1
100、关于 IO-Link 美信官网有相对应的DEMO 相关资料 和开发文档么?
A:有的
101、关于IO-LINk Maxim有没有提供windows/linux上的测试工具?
A:Maixm的参考设计带有测试软件
102、关于重新校准传感器,为什么IOLINK可以更方便?传统的总线不行么?
A:可周期性或按确定时间发送维护数据。
103、距离对IO-LINK的传输速度影响大不大?
A:在规定的距离内对速率没有影响
104、浪涌测试主要有哪些设备,视频里这个图片里的设备都是什么?
A:测试 ESD EFT和 surge的设备
105、美信的隔离是光隔还是磁隔
A:电容隔离
106、美信针对 IO-Link 总线协议 有那些产品了,它们都已经实现量产化了么?
A:有主从收发器,介绍的都量产了,还有些不久会推出
107、目前IO-LINK都有哪几种型号可以进行选型?
A:master有MAX14819,MAX14824,device有MAX14827A,MAX14828,MAX22513
108、目前在具体行业的应用案例如何的?能具体讲讲吗?
A:IO-Link主要用于工业传感器,比如温度,压力等,今天的讲解会介绍Maxim的一些参考设计
109、目前支持那类传感器的?
A:比如温度,接近开关,压力等。可以应用到多种传感器类型
110、请问:IO-Link的扩展诊断是如何实现的?是发送指令给设备,让设备回复状态信息吗?
A:是的,另外可以周期性自动回复状态
111、请问:IO-Link在最远的传输距离下工作,信号衰减大吗?
A:最远20米,衰减不会太大
112、请问IO-LINK对于连接器有定义要求吗?
A:有, M8 M12
113、请问IO-LINK支持带电操作吗?也就是热插拔
A:支持
114、请问MAX14827A信号输入端芯片内部带静电保护吗
A:带的,但你也可以根据需要额外增加
115、请问是否考虑远距离应用场景下的问题,是否需要中继,是否存在信号衰减的问题?
A:目前是20m
116、请问需要供电电源提供多少的瞬态电流响应?
A:可以参考具体的对应器件数据手册
117、如何对IO-Link设备的引脚进行分配?
A:看定义,主要就+/-电源,信号
118、如何确保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实现稳健的通信呢?
A:1. 器件本身的可靠性 2. 外部的保护 3. 软件的校验
119、如何使用IO-LINK唤醒slave设备?
A:主机发送Wake信号,slave响应,协议中有规定
120、如何在MAXIM美信公司官网申请免费芯片?
A:这里可以申请样品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en/storefront/storefront.html
121、如芯片发生故障,如何诊断?
A:它带诊断,会周期性检查
122、使用IO-LINK通讯进行接线,线缆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A:没有特殊要求,非屏蔽线即可
123、使用IO-LINK主机最多可以带多少设备?
A:它是点对点的
124、是否可以提供评估板进行测试?
A:可以申请
125、现在美信提供样板吗?免费或付费
A:我们有很多评估板和参考设计可以提供给客户,可以购买也可以下载设计文件后自己生产
126、相关资料在哪里下载?
A:您可以在美信的官网搜索,或者直接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https://maximsupport.microsoftcrmportals.com/en-US/tech-support/
127、需要向欧洲买协议栈,5000欧
A:Maxim也有国内的合作开发伙伴,具体请联系Maxim
128、一个IO-LINK接口模块是不是既可以连接压力和温度传感器,也可以连接超声波传感器呢?
A:可以接不同的传感器模块,只要速率满足要求即可
129、一直在强调节省体积,实际上作用不是很大
A:IO-Link采用标准的m8或者m12的接头,接头体积很小,限制了IO-Link产品的尺寸不能太大
130、有没有开发板可用?
A:有的
131、有哪些开源的IO-Link DEVICE STACK 实现?可以从哪里获取相关信息?
A:一个是我们官网,还有就是我们的第三方
132、有哪些主流PLC支持IO-LINK?
A:欧美很多大厂商基本都有
133、在标准的开关模式下,IO-LINK是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工作?
A:可以
134、这个软件可以用在485设备上调试不
A:不行
135、这个协议有别的厂商产品支持吗?还是只有MAXIM独家产品?
A:IO-Link是标准协议
136、支持像RS422那样的级联吗
A:不支持
137、组网方式是什么样的?是否需要单独芯片支持,还是和单总线一样能够用软件模拟。
A:需要独立的收发器件
138、最新的IO-Link设备收发器最远的收发距离是多少?此时可接受的速率是多高?
A:标准规定为20米,最高速率为203400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