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H6PZ用JFLASH烧写HEX文件时报错

楼主:
Auto programming target (262144 bytes, 1 range) ...
 - Checking if selected data fits into selected flash sectors.
 - Start of preparing flash programming
 - End of preparing flash programming
 - Start of determining dirty areas in flash cache
 - End of determining dirty areas
 - CPU is running at 15839 kHz.
 - Start of erasing sectors
 - Blank checking 0x00000000 - 0x0001FFFF
 - Blank checking 0x00020000 - 0x0003FFFF
 - End of erasing sectors
 - Start of flash programming
 - Programming range 0x00000000 - 0x00007FFF (032 Sectors, 32 KB)
 - ERROR: Programming failed @ address 0x00000240 (block verification error)
 - End of flash programming
 - ERROR: Program failed
 - ERROR: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
Disconnecting ...
 - Disconnected

现在又有新的情况,连接成功,擦除成功,烧写时报错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配置文件选项没有设置对,比如芯片的型号啦,烧录的位置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