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芯片的FB脚串电阻的作用

楼主:
如图,请问

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没查到MP1652这个芯片的说明书。想必说明书中会讲到这个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电阻标号是rt,是不是也不是常规电阻啊

网友:
这是芯片框图

这个电阻是不参与输出电压设置的,只是如果输出电容大的话,就可以小一点。

网友:
网上有说是给内部运放补偿的

网友A:
这个手册上说是和前馈电容一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册上说是和前馈电容一起用的

如果是有前馈电容CFF时才需要电阻RT,没有前馈电容CFF时就不需要电阻RT,那么RT的作用容易理解。

有前馈电容时,输出端电压的任何突变(尖峰、毛刺等)绝大部分将施加到芯片内部比较器输入端,分压比大致上等于CFF与比较器输入端电容之比,因为比较器输入端电容很小,所以绝大部分突变电压将施加到比较器输入端。这些尖峰、毛刺可能造成比较器翻转,使芯片输出端(SW端)误动作。加入RT后,RT与比较器输入电容构成一阶低通滤波,可以使这些尖峰、毛刺等减小,避免比较器翻转造成输出端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