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哪个系列会比较便宜点?

楼主:
51单片机哪个系列会比较便宜点?适合量产的用哪个系列?

网友:
这种问法,有点懵

不讲封装形式,不讲下载方式,不考虑引脚数量,不考虑是否带ADC,不考虑FLASH和EEPROM大小,,,,

stc的8脚的STC15W104,最小单片机系统比较便宜

还有台系的51单片机, 义隆、合泰也很便宜,,,

网友:
没有具体的资源需求问题就无意义。只说绝对价格,51系的MCU早就有0.5元左右的,但能否满足你的要求以及你的量是否满足厂家的要求就得另论了。

另外,楼主用“系列”在此不妥,MCS51可以说是MCU的一个系列,但本身无法再分什么系列,只是厂家有自己的命名规则而已,并非通用意义上的。而是否适合量产,可以说所有在产的MCU都是为量产准备的,显然全部都适合量产,只是具体到某个产品才会有个最佳型号选择。

网友:
说不好价格战,只要来源正,自己想要,刚需的,那么价格其实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