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可以使用安卓系统编程实现USB口输出为模拟键盘鼠标实现控制PC功能?

楼主:
只玩过Arduino,知道从硬件上是有可能的,但不知道规范上是否放开,目前好像华为有手机可以有这个功能,但普通一般的牌子是否也可以呢?是否可以使用安卓系统编程实现USB口输出为模拟键盘鼠标实现控制PC功能?

网友A:
没太明白你什么意思

网友B:
理论上支持USB终端接口的安卓设备可以模拟成USB口的键盘、鼠标,执行有关协议就是,甚至虚拟成PS2键鼠都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问一下是否可以让手机模拟USB键盘鼠标通过一根USB线来控制计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想问一下是否可以让手机模拟USB键盘鼠标通过一根USB线来控制计算机

我觉得够呛,USB HOST可以自定义开发,DEVICE好像连接电脑以后就固定是那几个选项,什么传输数据、照片、充电这些。

网友D:
我感觉可行,PC作为host,手机作为device,只要把原先安卓的mtp驱动、usb mass stroge 驱动,替换成hid的驱动就行了,感觉就可以当做触摸板来用,但是感觉意义不大,这样之前很多的功能都用不了,比如开发者模式,adb等等,感觉这样因小失大,这个需求也很鸡肋,如果想做兼容使用的话,不太清楚怎么搞,个人拙见,不一定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支持USB终端接口的安卓设备可以模拟成USB口的键盘、鼠标,执行有关协议就是,甚至虚拟成PS2键鼠都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可行,PC作为host,手机作为device,只要把原先安卓的mtp驱动、usb mass stroge 驱动,替换成hid的驱 ...

网友:
引用 网友C:
**** 本内容被作者隐藏 ****

如果是想基于安卓手机app来实现上述想法恐怕就不妥了,因为那样的话要涉及安卓底层的修改,仅app权限不够。而手机是标准化的开放产品,改底层会带来其它问题,跑通的话,成本会相当的高。如果基于你自己的嵌入式系统上跑安卓,只要你能改,那随便你改,那就没问题了。

总之,私有的封闭产品随你折腾,开放的标准化产品首先得尊重强制化的标准。

网友B:
楼主不妨分析一下你说的“远程维护”都涉及什么操作,需要什么数据源,也许可以用其它手段实现维护。桌面操作系统都支持远程协助的,甚至可以利用软件进行类似批处理的办法来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妨分析一下你说的“远程维护”都涉及什么操作,需要什么数据源,也许可以用其它手段实现维 ...

如果不能用通用APP就必须再加硬件了,比如用个Arduino单片机什么的,一是麻烦,二是增加了成本,三是不会谁都弄个在家里放着。如果是每个手机装个APP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就简单多了,身边一定有大把人怕装系统的,电脑公司都不用成天往外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能用通用APP就必须再加硬件了,比如用个Arduino单片机什么的,一是麻烦,二是增加了成本,三是不会 ...

还以为你说的是什么专用软件的维护,如果只是装系统这样的“维护”,就算能在手机平台上实现,小心被请去“喝茶”,证据收集太容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你说的是什么专用软件的维护,如果只是装系统这样的“维护”,就算能在手机平台上实现, ...

远程维护可以申请做专业认证,不从行政上讨论。 只说技术上,是否以现在的安卓安全性无法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远程维护可以申请做专业认证,不从行政上讨论。 只说技术上,是否以现在的安卓安全性无法实现呢?

结论前面已经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