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源晶振的负载问题

楼主:
我看大部分CMOS输出的有源晶振的资料上都写着要接一个15pf负载电容,如果不接这个负载电容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
你可以问问 @maychang 大神

网友:
有源晶振?这个真的不知道。

猜测:不接这个 “负载电容” 的话,输出可能会带有较强的毛刺。

网友:
这个电容不是必加,作用是高频去耦,如楼上所言的抑制“毛刺”。“毛刺”即高频分量,往往在沿末存在,系电路中的感性分布参数所致。对EMC指标有严格要求的产品一般建议加个小电容,甚至还需串个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