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和MOS串联再和另一个电阻并联问题

楼主:
电阻和MOS串联再和另一个电阻并联问题

网友A:
Q1为P沟MOS管,未知型号。

开关S1闭合时Q2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不会超过V1,即0.4V。0.4V电压无论什么型号的MOS管,均不会充份导通,也就是说,MOS管内阻不可忽略。

网友B:
V1需满足MOS管饱和导通所需的最低GS压差,该电压跟管子的型号相关,实际应用中还需加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为P沟MOS管,未知型号。 开关S1闭合时Q2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不会超过V1,即0.4V。0.4V电压无论什么型号 ...

我写错了  上拉那个电阻连接到的是IO口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V1需满足MOS管饱和导通所需的最低GS压差,该电压跟管子的型号相关,实际应用中还需加余量。

我写错了  上拉那个电阻连接到的是IO口3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1为P沟MOS管,未知型号。 开关S1闭合时Q2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不会超过V1,即0.4V。0.4V电压无论什么型号 ...

这是PMOS  低导通啊  和0.4V没关系的啊  差点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写错了  上拉那个电阻连接到的是IO口3V

我写错了  上拉那个电阻连接到的是IO口3V

仿真图中XMM1显示的明明是399.295m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PMOS  低导通啊  和0.4V没关系的啊  差点忘了

只要是MOS管,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决定是否导通,没有 “低导通” 这一说。难道1mV也能使MOS管导通?3楼chunyang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写错了  上拉那个电阻连接到的是IO口3V

楼主图中可不是3V,既便是3V,那也得看管子型号是否能保证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MOS管,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决定是否导通,没有 “低导通” 这一说。难道1mV也能使MOS管 ...

如果是这样  导通电压不需要考虑  不过增加了新的问题   G点电压可能会影响

到S端 从而影响到运放的输出。(G极会不会影响到S极输出?)S极接在运放输出端

。反馈电阻是跨接在运放的反相端和输出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0-5-15 18:19 只要是MOS管,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决定是否导通,没有 “低导通&rd ...

1楼图和10楼图,MOS管漏极均无直流电源,故MOS管无漏极电流,当然也无源极电流。既然没有源极电流,门极不会影响源极(上电后短时间内会影响,达到稳态后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0-5-15 18:19 只要是MOS管,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决定是否导通,没有 “低导通&rd ...

“S极接在运放输出端”

无论哪幅图,图中都没有运放。不知道你说的 “运放输出端” 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0-5-15 18:19 只要是MOS管,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决定是否导通,没有 “低导通&rd ...

“反馈电阻是跨接在运放的反相端和输出端.”

运放都找不到,“反馈电阻更找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0-5-15 18:19 只要是MOS管,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决定是否导通,没有 “低导通&rd ...

10楼电原理图,当开关S1闭合时,Q2发射结将会使电源V2短路,Q2即刻烧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楼图和10楼图,MOS管漏极均无直流电源,故MOS管无漏极电流,当然也无源极电流。既然没有源极电流,门极 ...

你是说运放输出端是开路的状态  虚断  所以没有电流?您是想要表达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楼电原理图,当开关S1闭合时,Q2发射结将会使电源V2短路,Q2即刻烧毁。

怎么会烧毁?有一个100K的电阻看到没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楼电原理图,当开关S1闭合时,Q2发射结将会使电源V2短路,Q2即刻烧毁。

看错了  要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运放输出端是开路的状态  虚断  所以没有电流?您是想要表达啥

增加一个下拉电阻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运放输出端是开路的状态  虚断  所以没有电流?您是想要表达啥

“你是说运放输出端是开路的状态  虚断  所以没有电流?您是想要表达啥 ”

我说的是:MOS管漏极没有电源,当然也没有漏极电流。找不到运放。运放输出端开路,并不存在什么 “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  要怎么改

“看错了  要怎么改”

彻底推翻重新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