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调节DCDC芯片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
如下图的方式,DAC电压越高,输出电压就越低

但是,实际电路发现,存在一个拐点。

在拐点之前,都是遵守这个关系的。拐点之后,继续加大DAC电压,输出电压反而会上升。

这个时候芯片FB脚的电压也是在上升的。

通过电流分析,发现此时FB脚在向外流出电流,才导致FB脚的电压上升。

芯片内部是这样的

FB为内部运放的反相输入端,怎么还会向外流出电流呢?

网友:
运放或者比较器的输入端向外流出电流,有这种可能。

上图是LM339内部电路。图中可见该比较器输入端是PNP型三极管,当然电流向外。运放LM358的输入结构也类似,是PNP管作为输入。

至于你的电路使用的芯片FB引脚是否电流向外流,不得而知。

网友:
FB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正常情况下,FB上的电压是固定的,也就是参考电压。如果FB的电压变化,DC的反馈就失去作用了。

一个是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自激,在就是看看DAC的输出能力是否足够。

网友:
使用这个电路调整输出电压,是非线性的,还不如用数字电位器,可以实现线性调整,计算也简单。

网友:
芯片的VFB是0.8V。

这个电路,如果带负载就正常了。

空载才出现这个状况。

负载越大,拐点的电压就越低。

空载时,最低可调到0.85V.

带10K的负载,可以调到0.5V

带5K的负载,可以调到0.4V。

为什么带个负载就正常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