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电源性能压缩的这么厉害吗?

楼主:
用了1年的X6Ti,程序猿工作,每天要背电脑上班,背回家就得背充电器。。。
不插电性能差的一比,rar我还设置个电源卓越性能,没有一点卵用。
真不知道这是什么设计逻辑,如果说是为了电池模式下压缩性能省电,但好歹能不能给用户自主设置的权限可以选择是否要压缩性能。不插电使用开个模拟器直接能卡死机,真是无语。。。

网友:
仔细研究一下吧,任何笔记本电脑都应该支持性能配置的,这跟操作系统的有关配置项相关,也可能还跟BIOS设置相关,有的本本还有个专门的管理软件,都要照顾到才行。

网友:
笔记本不插充电,会自动调节为非高性能或者节能模式,在这些模式下,cpu和gpu都不是全速运行的。

是CPU降频运行,在游戏本最明显

网友:
微软已经给用户提供了高性能、平衡、节能三种傻瓜模式。前几年我还专门发贴说明,要选高性能模式,慎用节能模式。10秒钟的重负荷才会从最低触发开始分几级慢慢地提频,体验上卡出翔。电池不行了就换块电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