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步进电机的识别经验和技巧

楼主:
当需要识别未知的步进电机的特性时,我们有下列的建议,这些建议可以帮助大家快速、准确的识别步进电机。现在市场上常见的步进电机大多数是单极型、双极型或通用型。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三种步进电机。

下图是一个单极步进电机。它有4极(两对线圈)定子和6齿永磁铁转子。每对线圈有一个中心抽头,它可能在电机内部连在一起,再用一根引线到外面,也有可能是用两根线单独引到外面。一般中心抽头接到电源正极,线圈的另外两端交替的接到地,以改变线圈产生的磁场方向。

下图是双极步进电机。这种步进电机与单极步进电机相似,但是它们的线圈没有中间抽头。这意味着不能像单极步进电机(供给中心抽头的电压是固定的)中的情况那样提供固定电压,而供给每个线圈端点的电压都必须是交替的。同时,线圈对的两个端点一定被设定成为相反的极性。

通用步进电机

这种步进电机是单极和双极的混合类型。一个通用步进电机带四个独立的绕组和8条引线,通过并联连接线圈绕组。如下图所示。

基于此,我们可以猜测到:如果步进电机有四根引线,它很有可能是双极步进电机;如果有五根引线,那么这个电动机很可能是带有中心抽头的单极步进电机;如果步进电机有六根引线,它可能是中心抽头分开的单极步进电机;如果有八根引线,则很可能是一个通用步进电机。

如果你认为电动机可能是一个变磁阻步进电机,可以尝试旋转转轴,如果转轴自由的快速旋转,电动机很可能是一个变磁阻步进电机,若有齿状阻力,则这个步进电机是永磁型的。

一旦明确步进电机的类型,下一步是确认电机的引线(与电路原理图相对应)。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欧姆表测出各引线之间的电阻值。

分辨双极步进电机的管脚是很容易的。用欧姆表测引线电阻,电阻值小表明这两根是同一线圈中的两根引线。如果两根引线不是同一线圈的,它们之间的电阻则为无穷大。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区别通用步进电机的不同绕组。区别6线单极步进电机要求区分开两组三线(有中心抽头)的线圈。对此,可以通过测量独立线圈三根引线之间的电阻,并用R和2R表示线圈的电阻值,这样不难判断出那一根线是中心抽头。区别5线的单极步进电机(有中心抽头的公共端)比起区别其他的步进电机需要有一定的技巧,因为中心抽头是公共端并隐藏于电机内部,为了便于分辨步进电机的引线,可以参照下图中的原理图和表格。(表格中的点表示欧姆表的两根表笔接在原理图中的位置)当用欧姆表测出以R为单位的电阻值后,可以用该表格来判别e端(线圈的公共端)。接着通过测量一根与其它各根导线阻值来确定那根线是实际的e端。如果测得的电阻值均为R,则该根导线就是e端;如果测得的电阻值有2R,则该根就不是e端。一旦e端确定下来,任何一种的欧姆表都无法区别其它引线了--因为你测得的其它引线之间的阻值始终为2R。此时最好的方式是将电机接到驱动电路中,看它是否能工作。如果它不能工作,可以随便换接这些引线,直到它可以工作为止。

网友:
讲的很好,很有必要了解这些基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