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紫外线消毒灯电路原理图

楼主:
LED紫外线消毒灯电路原理图。

网友:
这个LED紫外线的波长如何控制?只有特定波长的紫外线才有消毒作用。

网友:
应该是直接用的紫外线LED(UVLED)灯珠,波长范围已经确定,提前选择装配好的。

紫外LED一般指发光中心波长在400nm以下,因短波长光线的杀菌效果高。

网友:
不懂这个灯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