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microPython编写 关于MAX7219点阵的问题

楼主:
求问大佬们 想用microPython写一个MAX7219的8*8 LED 的俄罗斯方块 没有思路 请问怎么编写

网友:
先去找一个俄罗斯方块的算法,使用按键或者加速度传感器去控制方块,加上显示驱动,最后优化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印象中记得国外创客网站有介绍,github上可能也有。还可以试试用16x16的ws2812屏,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