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键开关这么多类型,任选一个是否对会硬件实物设计产生影响?”

楼主:
按键开关6*6*4.3和6*6*4.5和6*6*5相差的那么一丢丢的开关炳长度对硬件实物的影响在哪里吖。

我很纠结选择哪个也不知道实际上是否它们三者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的我不知道的各自的特点?

网友A:
设计PCB,不是先给出板子的尺寸吗?另外可能也和最终的产品外观有关。

如果是产品外观,那不是工程师决定的

网友B:
按键的高度就看结构件怎么配了

网友C:
也不能随便选

按键手柄和外壳面板有关联,

包括安装孔尺寸、触头数量及触头的电流容量都需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PCB,不是先给出板子的尺寸吗?另外可能也和最终的产品外观有关。 如果是产品外观,那不是工程师决 ...

感谢回复。我这个属于DIY硬件,没有限制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的高度就看结构件怎么配了

感谢回复。结构件是指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随便选 按键手柄和外壳面板有关联, 包括安装孔尺寸、触头数量及触头的电流容量都需要考虑 ...

感谢回复。我这个设计不需要外壳的该考虑些其他的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我这个设计不需要外壳的该考虑些其他的什么呢?

你感觉哪个尺寸按着舒服就选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感觉哪个尺寸按着舒服就选哪个

好嘞。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我这个设计不需要外壳的该考虑些其他的什么呢?

裸板?

那也得考虑一下按键的手柄高度,电流大小

然后就是哪个舒服选哪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裸板? 那也得考虑一下按键的手柄高度,电流大小 然后就是哪个舒服选哪个

感谢回复。请问手柄高度差那么0.15毫米的高度会对设计有什么影响嘛,不懂为什么还要考虑手柄的高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请问手柄高度差那么0.15毫米的高度会对设计有什么影响嘛,不懂为什么还要考虑手柄的高度。

没说一定

要根据按键频繁程度考虑的稳定性不易损坏性

没有要求,随意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说一定 要根据按键频繁程度考虑的稳定性不易损坏性 没有要求,随意都行

好的,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