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蛋挞工作室最新推出 UV-PA 70手台功放

楼主:
我们工作室新开发的一款手台功放,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性能优异,价格优惠,接受批发零售。

网友:
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我

网友:
适用人群:无线电玩家,车友会自驾游,工程现场指挥  适配对象:手持对讲机、中继台、433M遥控器发射设备

网友:
  1. 强大的输出功率80瓦
  2. 高、低功率档位选择
  3. 最小支持0.5瓦驱动
  4. 电压适应性13.8V供电
  5. 带自动收发转换
  6. 超低的直通接收损耗
  7. 温控自动调速风扇
  8. 体积小巧100*70*60
  9. 便携轻便仅400g
  10. 优质304不锈钢外壳

网友:
产品参数:

频率范围(UHF):400MHZ-470MHZ

频率范围(VHF):136MHZ-147MHZ

输入功率:1-7瓦

输出功率:40-70瓦

输入电压:12-15V

输入电流:15A

增益:12dB-15dB

输入输出接头:SMA-K

电源接头:XT-30

尺寸:100*70*60

重量:400g

注意事项:

设备使用时温度较高,请勿用手触摸散热片,避免烫伤。

禁止在未连接天线的情况下使用本设备,否则将永久损坏功放。

请勿过压、超限、超范围使用本产品。

网友:
淘宝搜索小蛋挞功放

网友:
淘宝搜索小蛋挞功放,报呼号有优惠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