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反激式开关电源反馈控制环路的问题

楼主:
图中这个基于TL432的基准电压芯片的反馈控制环路,1是采样电路,2是反馈回路吧,请问3是什么,是什么功能

网友A:
自已搜I,II,III型补偿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已搜I,II,III型补偿器

大神,这是我现在测试的一个基于LM5021的68W反激式开关电源,现在的问题就是,加载超过40W左右,输入电压超过DC300V以后,R62检测的电流采样波形和Mos管驱动波形开始逐渐紊乱,变压器发出滋滋声,输出电压跌到12V以下接近11V。我猜测是R62阻值没选好,因为改变阻值确实每次发生异常情况不同吧,差不多0.4Ω以上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采样值偏大导致开启电压甚至达到DC200V才起机,电阻选0.4Ω以下,则总会出现紊乱和异响的问题了。这个很可能是什么原因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已搜I,II,III型补偿器

大神,下午我用风扇对着MOS管和整流管吹,发现好了很多,带载到50W接近,都比较稳定输出12V左右,关掉电扇就会出现之前现象,带到90%负载就不行了。是不是散热没做好,这是Mos管和整流管的温度数据,规格书也有。

Mos管

Mos管

整流管

整流管

网友A:
你重点把三种补偿器弄懂,跟据自已的拓朴和工作模式先型,不要乱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重点把三种补偿器弄懂,跟据自已的拓朴和工作模式先型,不要乱堆电路

楼主连MOS管源极到地的电阻(3楼图中R62)是干什么用的还不清楚(否则不会0.4Ω以上0.4Ω以下来回改),怎么可能理解反馈的补偿这个相对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