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两种恒流源哪种好点?

楼主:
两种恒流源设计,请大神赐教下,哪一种好点。
两种应用:一种电流20余mA,一种需电流最大1A。谢谢!

网友:
相当怀疑这两个电路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说电流最大1A,MOS管门极取样电阻用到1欧。单单是这个取样电阻上的压降就有1V,于是3.3V电源电压只剩2.3V了。2.3V电压,连蓝色发光管都点不亮。

网友:
左边电路,R4为10千欧,R5为100千欧,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mos管就不一定能驱动的了

网友:
各有利弊。

网友:
输入输出都是同相的话右边的那个好一点

网友:
左边那个输入端最好加一个电压跟随缓冲一下,加了电压跟随两个电路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就电路本身来说,第二个比第一个精度高。

但由于第二个电路里R7、R9可能计算有误,导致输出可能有问题,达不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