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adence 焊盘这几个regular pad,thermal pad 和anti pad如何使用

楼主:
刚学习Allegro软件,对于通孔这几个焊盘 作用,查了很多资料。还是一知半解,主要还是hermal pad(热风焊盘) 和anti pad(隔离盘)比较不好理解,就是如何运用在PCB板上,是否hermal pad和anti pad都是用在PCB内层或是可以用在顶、底层?在Allegro设计焊盘是不是所有带焊盘金属孔都需要加上这两个焊盘?而这两个焊盘不一定都会用到,根据实际情况在选择是否加上哪个焊盘。比如我用通孔已设计有hermal pad(热风焊盘) 和anti pad(隔离盘),而我的PCB只有TOPE和BOTTOM。不需要热风和隔离两个焊盘也是可以使用在PCB板上吗?

觉得 这Begin layer和PASTE MASK是不是属于同个焊盘?Begin layer属于最上层,也就是铜箔层  印锡膏层 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只要你多层板不用负片,后面两个直接不用管

网友:
我实践下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多层板不用负片,后面两个直接不用管

这个是那本书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那本书上的?

EDA365版主出的书,我觉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