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问:开关电源不起振怎么办?

楼主:
开关电源不起振该怎么办?

网友:
”开关电源不起振该怎么办?“

开关电源种类多了,总要说清楚是什么样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
开关电源不起振

楼主想表达是没有开关信号吧

网友:
可能的原因:

1、电源芯片没有工作,没有pwm输出。
2、后极有短路现象,电源芯片限流关闭pwm了。
3、开关管断路坏了(可能性较小,一般坏都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