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Box套件操作模式之编程模式试用

楼主:
试用编程模式

下载开发源码

下载了文件:

  1. en.FP-SNS-STBOX1_firmware.zip

解压后,在

  1. STM32CubeFunctionPack_STBOX1_V1.3.0\Projects\STM32L4R9ZI-SensorTile.box\Applications\BLESensors\Binary

路径中找到了编译后的二进制文件:

  1. BLESensors.bin

下载工具

下载了:

  1. en.stm32cubeprog.zip

解压出:

  1. SetupSTM32CubeProgrammer-2.2.1.exe

在 Windows 7 SP1 下安装后,电脑桌面上有图标:

将SensorTile.Box打开,一直按住“BOOT”按钮不放开,再插上USB Micro-B电缆。Windows 7的设备管理器中显示“STM32 Bootloader”设备名:

启动“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显示界面:

在右方USB configuration中显示“Port:USB1”。点击“Open file”标签页,选中

  1. BLESensors.bin

文件。

点击右边“connect”按钮,使电脑和SensorTile.Box连接。点击中间“Download”按钮,即可完成程序.bin文件下载烧录。显示消息“File download complete”。

点击右边“Disconnect”按钮,使电脑和SensorTile.Box断开连接。

测试验证

连接电池,或者重新连接USB Micro-B上电。如果蓝牙连接失败时,可以拔下电池,重新连接USB Micro-B上电。

在手机上打开“ST BLE Sensor”APP。

需要打开蓝牙和定位。显示初始界面。

点击“开始扫描”,稍等一会,查找到“设备列表”,显示设备名为“BBS_121”。

在“设备列表”中,点击设备名“BBS_121”,很快连接成功,显示“Environmental”(环境)温度、气压和湿度数据。手心靠近SensorTile.Box,可以看到温度显示数值发生变化。

在触摸屏点击左上角的三横图标,选择“Plot Data”,显示数据曲线。选择“Temperature”显示温度曲线,手心靠近SensorTile.Box,可以看到温度显示曲线上下波动。

结论

恰好有STM32编程环境。SensorTile.Box可以兼容“STM32CubeProgrammer”,而“STM32 Bootloader”的驱动也在以前安装成功了。

我没有像参考帖:

“littleshrimp [原创] STEVAL-MKSBOX1V1(SensorTile.box)通过USB下载固件”

中所述,将.bin转为DFU。

网友:
STM32CubeProgrammer直接刷文件确实比转换DFU文件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