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这是MSP430F5529的ADC代码,请问一下怎么填?

楼主:
邀请:@jxb01033016   @黑衣人   @open82977352   @fengxin   @shuangshumei   @clark   @绿茶   @richiefang   参与回复

void ADC_init()
{
  //AD接入端口复用
  //端口输出模式选择为输入
  //配置ADC12CTLx使能参考电压
  //配置ADC12CTLx打开AD,设置采样时钟
  //配置ADC12CTLx配置采样保持、分频系数、时钟源、转换序列
  //配置ADC12MCTLx设置参考电压源以及参考电压大小
  //配置ADC12IE使能AD中断
  //配置ADC12CTLx使能AD转换

}
各位大佬们,这是MSP430F5529的ADC代码,请问一下怎么填?

网友:
可以参考官方例程啊

网友:
这个得查手册,不会是考试题吧真变态

网友:
对着寄存器填写,或者看例程

网友:

官方手册查询芯片的例程、指令,参考网友的应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