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管“完全饱和导通”?

楼主:
经常看到有人说MOSFET完全饱和导通,谁能提供一款能完全饱和导通的MOSFET瞧瞧?

思维完全停留在BJT,用BJT来理解MOSFET?

截止->线性区->低压降导通,BJT为截止区-放大区-饱和区,MOSFET分别对应为截止区-饱和区-可变电阻区。

还是那句话:没事多看PDF,不要当万金油,到处抹一下

网友A:
对非专业的初学者,只能用非专业的初学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叙述,然后再纠正。

论坛里面还有P沟N沟分不清楚的网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非专业的初学者,只能用非专业的初学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叙述,然后再纠正。 论坛里面还有P沟N沟分不清 ...

“完全饱和导通” 绝对只能用于BJT,对于MOSFET和IGBT,要通俗,就不要堆彻专业术语。

对于注重语文语境的人来说,如果真懂MOSFET,一定会把这种通俗 说成 “完全导通” ,对BJT,MOSFET,IGBT都是包治面病,故作聪明加“饱和”二字,徒增笑尔!

饱和, 在BJT里指Ic不随Ib的增加而增加,是低压降导通区。在MOSFET里则是指ID不随VDS的增加而增加,妥妥的线性放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