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的大门遥控器坏啦。电池是新换的,按下按键灯也亮,可就是不管事。

领导叫我修,我捣鼓了一下,搞不了。大神支招,看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可變電容器有問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可變電容器有問題吧?

谢谢!哪个是可变电容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哪个是可变电容器啊?

兩個按鍵的左側一個小圓形的微調電容器,有可能常常從手上不小心掉落,可能影響到穩定性,

我自己的停車場遙控器也常是這樣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兩個按鍵的左側一個小圓形的微調電容器,有可能常常從手上不小心掉落,可能影響到穩定性, 我自己的停車 ...

谢谢,好了,吹了吹,灰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可變電容器有問題吧?

近些年来的这类简易遥控器里早就没有可变电容了,楼主照片里的是典型的编码器+声表面OOK发射电路,整机无调整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好了,吹了吹,灰太多了。

除非大量积尘后吸潮,一般的落灰不会有明显影响,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锈蚀、脱焊现象,元件损坏极罕见。重摔的话主要可能是脱焊,声表面滤波器损坏有极小的可能。电路检查的话,用示波器看编码器的输出,有输出则是OOK电路的问题,全部就没几个元件,大不了换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除非大量积尘后吸潮,一般的落灰不会有明显影响,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锈蚀、脱焊现象,元件损坏极罕见。重摔 ...

谢谢大神!请问哪个是编码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请问哪个是编码器?

那片集成电路就是编码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片集成电路就是编码器。

谢谢!那个芯片上的字都看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个芯片上的字都看不见了。

你想知道型号可以测绘一下IC周边电路,然后在网上搜遥控编码芯片,根据型号比对外围电路,一致的话那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