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CB走线的这种雪花点是怎么做出来的啊

楼主:
这些绿色点点并非error哦,也可以换成其他的颜色的。希望大神能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
非error也是告警,违背什么规则

网友A:
打开消息面板看看

在PCB页面,右下角点击System或panels----messages-----打开消息面板----查看违规详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消息面板看看 在PCB页面,右下角点击System或panels----messages-----打开消息面板----查看违规详情 ...

都说了这些点点并不是error,我可以把它换成白色,或是黄色。我点击reset error marker ,这些点点也不会消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这些点点并不是error,我可以把它换成白色,或是黄色。我点击reset error marker ,这些点点也不会 ...

变颜色的目的是什么?

告警信息的颜色软件是可以设置

问题判断是否为告警?

一般的告警不用理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颜色的目的是什么? 告警信息的颜色软件是可以设置 问题判断是否为告警? 一般的告警不用理会 ...

这不是告警信号。而是标记信号,我已经知道怎么做出来的了

网友:
类似网格点吧?好像是设置出来,应该是铺铜 形状选择,可以网状 点状 条形的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