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对差分线不是很清楚,这块四层板差分线需要包地处理吗,能有哪位大神指导

楼主:
刚刚从别的行业转行过来,只是参加过一些培训。对一些问题都是一知半解 ,在网上看资料有的差分线要求包地 有的又说包地会影响信号,不知道那种说法更准确一些,或者是那种情况下才会采取上面两种措施,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C2-B-2.brd

网友A:
楼主不知道那种说法对

记住一条,是否对差分信号的串扰减小了

楼主的文件是.brd,估计是Allegro PCB 软件画的,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知道那种说法对 记住一条,是否对差分信号的串扰减小了   楼主的文件是.brd,估计是Al ...

主要就是不知道怎样判断是否对差分信号的串扰影响。

网友:
减少串扰的根本关键是拉开间距,不包的话中间要有3W
多层板有专用地层,有时可以不包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可以参考一下有关资料

到论坛下载中心找一下PCB布线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eewsearcher?kw=PCB+%E5%B7%AE%E5%88%86%E5%B8%83%E7%BA%BF PCB+差分布 ...

好的  非常感谢 我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 看了之后,检查其实我这版不需要对信号层内的差分线进行包地,因为差分线下面的底层是一块完整的地铜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eewsearcher?kw=PCB+%E5%B7%AE%E5%88%86%E5%B8%83%E7%BA%BF PCB+差分布 ...

但是换层之后出来的差分线下面的地平面是不完整的 ,所以需要保底来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换层之后出来的差分线下面的地平面是不完整的 ,所以需要保底来处理吗

这样的话建议包地

网友:
另外记得,计算阻抗时,包地要按共面阻抗模型,不包地则按普通阻抗模型。两者算出来的线宽线距参数是可能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