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5-21-骨振动测试完成了

楼主:
骨振动测试完成了,视频中弹纸鼓动时绿灯点亮为检测到微风振动标志。视频地址: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4MDYyNjQwOA==.html?spm=a2hbt.13141534.0.13141534

网友:
别的不说,楼主做这个板子,PCB就设计的很漂亮。

网友:
关于驱动LIS25BA过程需要注意的点:

  1. 挠性板上器件从地址选择焊点I2C_A0需要焊上,根据自己软件自行选择接高还是接地,我是选择了靠外边易于下烙铁的点。
  2. 注意LIS25BA数据手册第225.3节那句话:“The slave address is equal to 001100yx (TDM mode, where y = not(I2C_A0 pin)) or in case of writing or reading respectively.”--从地址命令字中x是读写位;软件中y位为I2C_A0引脚硬件配置结果的取反。
  3. 注意LIS25BA数据手册第236.2.1节图13下边那句话,准确读数前软件里要加入至少5.5毫秒延时。
  4. 每一次通信建立后要放弃3次采样结果,意味着数据页上174.4节的图7、图8中的每帧SLOT0~ SLOT7要放弃3帧,即取SLOT24(含)以后的轴数据字为有效字。
  5. 我是采用的I2S通信协议读取的数据。

网友:
对了还有做到在发I2C通信命令前先准备好稳定的I2S三个时钟MCLK/BCLK/WCLK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再详细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