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低功耗稳压芯片?

楼主:
用18650供电,3V~4.2V,要稳压3.3V,但是如果没有使用的情况下,单片机一直是1uA电流低功耗状态,但是稳压芯片1117好像很费电,有没有什么稳压芯片推荐?

板子工作状态下,最大电流可能500mA,但是大部分时间是低功耗停机状态

网友:
可以去现货网站比如mouser筛选低iq的稳压器

网友:
TPS7333Q, TPS7348Q, TPS7350Q

网友A:
或到TI官网直接找低 Iq的芯片

如果选LDO,一般LDO芯片的都功耗都较大,但电流较稳定,
如选DCDC开关芯片,功耗低,但可能电流有一些纹波

网友:
用18650供电,3V~4.2V,要稳压3.3V

这个要求不低!要有自动升降压切换的功能,应首先确定最低输入电压。

若真要求3V时仍能用,LDO首先就该被排除,考虑从带SEPIC功能的DC/DC里找。

若允许仅在电压>3.3V时用,那么LDO也可能能用了,要找Dropout尽量低的芯片才好。

网友B:
如楼上所言,楼主的需求只能用DCDC实现,还得是升降压型的。这类DCDC芯片可以去TI、LT等的官网选型,价格会比较贵。

其实,楼主的应用最好采用电池直接供电。

网友C:
最大输出500mA,静态电流小的LDO还很少见到,像XC6206、NCP551、RT9058等,静态电流是几个uA,但是最大输出电流只有100-200mA。

DC/DC的输出倒是很容易达到数百甚至几A,但是静态功耗通常有数十到数百uA了。如果既要静态功耗小又要输出电流大,可能需要考虑两种方式供电,单片机用LDO,大功率部分使用DC/DC,平时可以将DC/DC的使能关闭,甚至用MOS切断DC/DC,这样静态就足够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到TI官网直接找低 Iq的芯片 如果选LDO,一般LDO芯片的都功耗都较大,但电流较稳定, 如选DCDC开关芯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18650供电,3V~4.2V,要稳压3.3V” 这个要求不低!要有自动升降压切换的功能,应首先确定 ...

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言,楼主的需求只能用DCDC实现,还得是升降压型的。这类DCDC芯片可以去TI、LT等的官网选型,价格会 ...

非常感谢!!!,但是电池供电,到达3.24V之后,电压就会掉得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输出500mA,静态电流小的LDO还很少见到,像XC6206、NCP551、RT9058等,静态电流是几个uA,但是最大输出 ...

非常感谢!!!

单片机用LDO,大功率部分使用DC/DC,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言,楼主的需求只能用DCDC实现,还得是升降压型的。这类DCDC芯片可以去TI、LT等的官网选型,价格会 ...

有没有办法在低功耗的情况下,还可以判断电池的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但是电池供电,到达3.24V之后,电压就会掉得很快

到这个地步,有稳压器也好不到哪里去。注意看锂蓄电池的放电曲线,最后阶段的剩余容量很有限,过分放电对电池寿命也不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办法在低功耗的情况下,还可以判断电池的电量?

一定要有电池电压监控,到一定地步先警告,再低,过低限则直接进入待机甚至停机态。系统内有ADC的话,很容易实现电池容量的连续监控。没有ADC,可以用电源监控IC,就是一般说的“复位芯片”,但仅能对特定门限做出反应。再有就是专用的电池容量监测及充放电管理芯片了,但比单一的充电芯片贵,所以最佳方案要根据你的具体应用需求来综合考虑。

网友:
电池直接供电的缺点是随着电池剩余电量的逐渐降低,输出电压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逐渐加大变化,是否影响电路功能及性能以及若有影响能否采取价格低于稳压电源的解决措施是决定能否采用电池直接供电的关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有电池电压监控,到一定地步先警告,再低,过低限则直接进入待机甚至停机态。系统内有ADC的话,很 ...

我是希望平常不工作时,单片机处于低功耗状态,如果要经常用ADC测量电压的话,就得一直唤醒单片机,比较费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是希望平常不工作时,单片机处于低功耗状态,如果要经常用ADC测量电压的话,就得一直唤醒单片机,比较 ...

没必要定期唤醒MCU去测量电池电压,正常工作期间测一下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定期唤醒MCU去测量电池电压,正常工作期间测一下即可。

那如果长期待机,不去测量,一旦电池没电了,岂不是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如果长期待机,不去测量,一旦电池没电了,岂不是都不知道

那你有稳压器就能解决哪怕是改善此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