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计算

楼主:
下图  运放输出跟 VC VD 的关系怎么算,VA VB 的两个反向正弦波 进行全波整流得到的波形,C63 个人理解是对交流信号进行采样用的,所以输出电压跟 C63 两端的电压成一定的关系,但是不会算这个关系,求助各路大神!!

网友:
C63  应该  是 C1

网友A:
此电路好像不大对。

从R1=R2和R3=R4看,好像是差分放大电路。但R5并不等于R6//R7,而且R5接到了3.6V电源上,R6R7接到了7.2V电源上,不知道是什么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好像不大对。 从R1=R2和R3=R4看,好像是差分放大电路。但R5并不等于R6//R7,而且R5接到了3.6V电 ...

从实测结果来看  感觉不像是要用做差分, R7 实际是一个滑动电阻器,调节该电位器可控制输出幅度,但是找不到输入输出的关系,就是C1 处电压有变化时,输出也会跟着变。另外想问一个,就是PCB 绕线 通以交流电时,产生的磁场强度是否与 铜厚有关,该强度是否会影响到 “检测 磁性物体经过的范围,也就是灵敏度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实测结果来看  感觉不像是要用做差分, R7 实际是一个滑动电阻器,调节该电位器可控制输出幅度, ...

另外想问一个,就是PCB 绕线 通以交流电时,产生的磁场强度是否与 铜厚有关,该强度是否会影响到 “检测 磁性物体经过的范围,也就是灵敏度吧”

PCB绕线通过交流电流,产生的磁场与电流大小有关,与周围的磁介质有关,与铜箔厚度无关。

但你要 “检测磁性物体”,想必是检测铁磁性物体靠近PCB上绕组时,磁场的变化。这个磁场的变化,也与铜箔厚度基本无关,只与铁磁性物体的大小以及空气间隙的大小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实测结果来看  感觉不像是要用做差分, R7 实际是一个滑动电阻器,调节该电位器可控制输出幅度, ...

C1两端电压变化,那就是差分信号了。

因为此电路不满足差分放大电路的要求,所以VA和VB两端电位同时变化(均对地升高或者降低),运放输出也会变化,也就是说,共模信号也会影响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想问一个,就是PCB 绕线 通以交流电时,产生的磁场强度是否与 铜厚有关,该强度是否会影响到 “ ...

谢谢回答!

目前我做了两个板子,一个板子线圈铜厚 1 OZ  一个 0.5 OZ   出现了灵敏度不一致,如果说跟铜厚无关,那么是否跟 Q品质因数有关呢! 我用电桥实测两个板子的参数信息:

1、 1OZ   LS: 133UH    RS :  1.5 Ω    Q:  55

2、0.5OZ   LS: 133UH    RS:  4.5Ω       Q:    3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答! 目前我做了两个板子,一个板子线圈铜厚 1 OZ  一个 0.5 OZ   出现了灵敏度 ...

先前你说磁场与铜箔厚度的关系。我回复说磁场仅与线圈通过的电流有关。

现在你说的是 “灵敏度不一致”。“灵敏度不一致” ,那就要看对线圈施加的是恒定数值的交流电流还是恒定的交流电压。如果是恒定的交流电压,那么薄铜箔因电阻较大,显然通过的电流较小,产生的磁场也较弱。薄铜箔线圈的Q值低,正是因为其电阻较大所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答! 目前我做了两个板子,一个板子线圈铜厚 1 OZ  一个 0.5 OZ   出现了灵敏度 ...

你直接测量的结果,已经很清楚:薄铜箔线圈电阻是厚铜箔线圈的3倍。当然,此测量结果不一定很准确,可能存在较大误差,但方向不可能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前你说磁场与铜箔厚度的关系。我回复说磁场仅与线圈通过的电流有关。 现在你说的是 “灵敏度不 ...

施加的是交流电压。谢谢前辈的回答,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