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2开发之坑(5)--利用USB-CDC模拟触摸游标控制littlevgl

楼主:
  楼主在用littlevgl的时候,没有触摸控制感觉比较不爽,但3.5寸以下大部分又是电阻触摸,所以楼主想着esp32s2有USB,可以通过cdc来模拟触摸,使用的上位机触摸板,用的网上的坛友ntmusic开源的触摸板,也开源了源码,我在此基础上加了个rts,方便对接tinyusb。简单来说就是,把鼠标移入触摸区域,而触摸区域对应了屏幕的触摸区域。每一帧有五个字节,为了方便,第一个字节为鼠标按压状态(按压或释放),第二三字节作为当前光标位置的X坐标,第四五字节作为当前光标位置的Y坐标。把这些接口注册到read_cb接口中,littevgl即可获取其中信息来进行控制触摸移动。

网友:
在上面两个帖子上,cdc接收作为一个线程,解析一帧数据,这里为了方便定义了个全局结构体变量。

   这里我们申请下input变量,以作为人机交互接口,littlevgl获取触摸的属性只能通过其向它的系统中同步对应的触摸数据,littlevgl图形系统会自动的去查询这个数据,然后做对应操作。这里移植的不做详解,网上也有一堆移植参考。

网友:
 效果如下:

网友:
赞!!谢谢分享~~~后续还有多少内容呀??期待下文哦~~

网友:
这个是个好想法, 但是用i2c接一个触摸TP应该比这个来得舒服。

网友:
坛主,usb这部分可以分享一下移植过程跟使用的上位机软件吗